2G 以上高频 PCB 设计,微带的设计应遵循哪些规则?

楼主(2021-07-28):
2G 以上高频 PCB 设计,微带的设计应遵循哪些规则?3 C. q/ d6 z! ~6 Y7 E

网友:
射频微带线设计,需要用三维场分析工具提取传输线参数。所有的规则应该在这个场提取工 具中规定。

网友:
微带是什么呀?感觉自己永远都在边缘地带

网友:
微带线是由支在介质基片上的单一导体带构成的微波传输线。适合制作微波集成电路的平面结构传输线。与金属波导相比,其体积小、重量轻、使用频带宽、可靠性高和制造成本低等;但损耗稍大,功率容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