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d里面导入PCB后,元器件缺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1-07-28):
altium designed里面导入PCB后,元器件缺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导入的时候有没有报错呢,可以检查下原理图元件是不是都分配了封装

网友:
    应该会报错的吧

网友:
    那就说明你的原理图肯定有问题呢,赶紧检查吧

网友:
    使用的AD是几版的? 有装补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