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Core 关于 DES加密 解密 Windows的加密数据和Linux不一致。

楼主(2021-07-28):
.NET Core 关于 DES加密 解密 Windows的加密数据和Linux不一致。

代码部分

  • //des 加密解密
  • public class CryptoHelper
  • {
  •         private const string key = "66666des";
  •         private const string iv = "des66666";
  •         /// <summary>
  •         /// 使用DES加密
  •         /// </summary>
  •         /// <param name="plain">明文</param>
  •         /// <returns>返回密文</returns>
  •         public static string DesEncode(string plain)
  •         {
  •             //把密钥转换成字节数组
  •             byte[] keyBytes = Encoding.UTF8.GetBytes(key);
  •             //把向量转换成字节数组
  •             byte[] ivBytes = Encoding.UTF8.GetBytes(iv);
  •             //声明1个新的DES对象
  •             DESCryptoServiceProvider des = new DESCryptoServiceProvider();
  •             des.Mode = CipherMode.ECB;
  •             //开辟一块内存流
  •             MemoryStream msEncrypt = new MemoryStream();
  •             //把内存流对象包装成加密流对象
  •             CryptoStream csEncrypt = new CryptoStream(msEncrypt, des.CreateEncryptor(keyBytes, ivBytes), CryptoStreamMode.Write);
  •             //把加密流对象包装成写入流对象
  •             StreamWriter swEncrypt = new StreamWriter(csEncrypt);
  •             //写入流对象写入明文
  •             swEncrypt.WriteLine(plain);
  •             //写入流关闭
  •             swEncrypt.Close();
  •             //加密流关闭
  •             csEncrypt.Close();
  •             //把内存流转换成字节数组,内存流现在已经是密文了
  •             byte[] bytesCipher = msEncrypt.ToArray();
  •             //内存流关闭
  •             msEncrypt.Close();
  •             //将字节数组转化成Base64字符串
  •             return Convert.ToBase64String(bytesCipher);
  •         }
  •         /// <summary>
  •         /// 使用DES解密
  •         /// </summary>
  •         /// <param name="cipher">密文</param>
  •         /// <returns>返回密文</returns>
  •         public static string DESDeCode(string cipher)
  •         {
  •             //将密文通过Base64位还原成字节数组
  •             byte[] cipherByte = Convert.FromBase64String(cipher);
  •             //把密钥转换成字节数组
  •             byte[] keyBytes = Encoding.UTF8.GetBytes(key);
  •             //把向量转换成字节数组
  •             byte[] ivBytes = Encoding.UTF8.GetBytes(iv);
  •             //声明1个新的DES对象
  •             DESCryptoServiceProvider des = new DESCryptoServiceProvider();
  •             des.Mode = CipherMode.ECB;
  •             //开辟一块内存流,并存放密文字节数组
  •             MemoryStream msDecrypt = new MemoryStream(cipherByte);
  •             //把内存流对象包装成解密流对象
  •             CryptoStream csDecrypt = new CryptoStream(msDecrypt, des.CreateDecryptor(keyBytes, ivBytes), CryptoStreamMode.Read);
  •             //把解密流对象包装成写入流对象
  •             StreamReader srDecrypt = new StreamReader(csDecrypt);
  •             //明文=读出流的读出内容
  •             string strPlainText = srDecrypt.ReadLine();
  •             //读出流关闭
  •             srDecrypt.Close();
  •             //解密流关闭
  •             csDecrypt.Close();
  •             //内存流关闭
  •             msDecrypt.Close();
  •             //返回明文
  •             return strPlainText;
  •         }
  • }

被加密文字:admin
Windows得到的密文为:mpeF1AIykkU=
Linux得到的密文为:QDI3HuQF+SQ=

网友:
现在搞啥东西都有加密,难为那些工程师了

网友:
    swEncrypt.WriteLine(plain); 的问题
    Windows 用 \r\n 换行
    Linux 用 \n 换行

网友:
    这个代码是不是可以用在不同平台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