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画直线

楼主(2021-07-28):
想画一条y=10的直线,用plot(1:10,10),画出来的效果总是点线,没有连起来,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应该有画直线的函数吧

网友:
line([1,10],[10,10])
是一条直线

网友:
x = 1:10;
y = 10+zeros(10,1);
plot(x,y,'-b') %蓝色线
plot(x,y,'.-') %点画线

%修改后面的标示可改变线的显示情况(看看plot的相关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