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楼主(2021-07-28):
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 c9 V5 o3 k* R4 @9 a

网友:
把LOGO做成一个封装,画PCB板的时候放进去

网友:
没加过LOGO,但是每次把GERBER文件给PCB板厂后,他们加工出来就带了他们的LOGO,应该是有方法的

网友:
    如果你的Logo 已经是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如果是BMP 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 软件,然后再用Protel 读入转成Gerber 就成了;如果是AutoCAD 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 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