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过一个2KV的组合波,在电源输入端的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该怎么选?

楼主(2021-07-28):
如果需要过一个2KV的组合波,在电源输入端的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该怎么选?

网友A:
根据IEC60469-1,  2KV的峰值电流是1KA,选常用的2.5KA的足够了

网友:
常用的2.5KA的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A:
根据IEC60469-1,  2KV的峰值电流是1KA,选常用的2.5KA的足够了

如果要过正负2KV,各5各脉冲,要选择多大通流流量的压敏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