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DRC检查警告&引脚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28):
各位大神,mentor xpedition 原理图DRC检查报如下警告怎么解决?
设置显示引脚不起做用,勾选和不勾选一样?

楼主:
Mentor Xpedition DRC检查警告&引脚显示问题如图:

楼主:
刚才图没成功

屏幕截图 2021-07-28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图没成功

可以忽略。也没有看出是警告

楼主:
这个样子的,看着有点不安逸。该怎么处理?

屏幕截图 2021-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