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中可以自动对齐器件吗?

楼主(2021-07-28):
PowerPCB 中可以自动对齐器件吗?

网友:
对齐元器件可以先选中多个器件,然后点击右键,选择Align...功能可以进行各个方向的对齐;选择Create Array可以设置组件排列间距参数,然后进行排列。执行过creat array的几个器件,将会成为一个联合体,下次想单独移动某一器件时,需要先从右键菜单中选择break union。

网友:
可以手动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