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在焊接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7-28):
助焊剂在焊接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助焊剂其实就是将锡膏变成膏状的最大推手,因为助焊剂内含溶剂可以将所有的物质混合在一起成为膏状。 而「助焊剂」的用途与主要功能则在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及脏东西,而且于高温作业时可以在金属的表面形成薄膜以隔绝空气,让锡膏不易氧化,其组成主要包括下列四种成份:   树脂松香:40~50%。  可分成天然树脂(Rosin)或是人工合成的松香(Resin),通常有铅锡膏使用Rosin,而无铅锡膏采用Resin,松香可以在被焊金属的表面形成保护层以隔绝空气,所以可以氧化,带有黏性,略具清洁金属表面的能力。   活性剂(activator):2~5%。  主要成分为有机酸、卤素,具有强力清洁金属表面的能力,常用于回流焊过程中作为清洁剂之用,可溶解金属表面的氧化物,提高焊接效果。 卤素具有剧毒,为符合现今的环保需求,无卤锡膏已经是一种趋势,只是其脱氧化能力超强且便宜,所以现在还是经常被使用于某些锡膏当中,   溶剂(solvent):30%。  包含乙醇、水等成份。 这些溶剂在锡膏的预热过程中就蒸发掉了,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整个锡膏的焊锡性,它可以帮助溶解并混合助焊剂中的不同化学物质,让助焊剂的涂布可以更均匀,提升助焊剂的效果,它也让助焊剂更易于受到人们的掌握,可以用来控制锡膏的黏度及流动性。 如果回焊的预热温度升温太快,可能会立即煮沸这些溶剂并造成锡膏喷溅的问题。   增稠剂(rheology modifier):5%。  提供触变性(thixotropy)或摇变性,用以控制锡膏的黏度,增强锡膏的抗坍塌性,让锡膏印刷于电路板后仍能保持原有的形状不至于摊它致造成短路。   另外,还有一件事必须提醒您的,锡膏如果以重量来计算其比率,锡粉与助焊剂的比率大约90%:10%,因为锡粉比较重;但是如果以体积来计算其比率,则锡粉与助焊剂的比率大约50%:50%,这个会影响到焊接后锡膏量的计算。

网友:
去除氧化物、破坏融锡表面张力、防止再度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