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封装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1-07-28):
电子元器件封装单位是什么?比如0805=2.0*1.2 后面的尺寸用的是什么单位!

网友:
前面的0805是单位是英寸,08标示长0.08英寸,即80mil;05标示宽0.05英寸,即50mli;

后面的单位是mm,0.08×2.54=0.2cm=2mm,0.05×2.54=0.12cm=12mm

网友:
一般咱们画电子元器件封装时,用的都是毫米(mm)单位制

比如你要画一个芯片的封装,在找不到其PDF文档的情况下,最好以实物为标准,用游标卡尺测量引脚的长度、宽度以及引脚的间距和芯片的总长、总宽就可以画一个完整的封装芯片啦

一般情况下都是找该芯片的PDF文档,根据机械图提供的尺寸范围去画,相同的元件可能在不同的板子上用的封装不一样,比如DIP(直插式)和SMD(贴片式)...
像你说的0805只是一种封装形式,0805表示一种英寸的尺寸,0805=2.0*1.2后面用的单位就是mm啦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