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ren命令

楼主(2021-07-28):
Linux mren命令用于更改MS-DOS文件或目录的名称,或是移动文件或目录。

    mren为MS-DOS工具指令,与DOS下的ren指令相似,可以实现更改MS-DOS文件或目录名称。

    源文件必须是磁盘上已经存在的文件,若忽略盘符及路径,则表示当前盘及当前目录的文件。

    新文件名是所要更换的文件名称。新文件名称前不可以加与源文件不同的盘符及路径,因为该命令只能更改同一盘上的文件名称。

    语法

    mren [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参数说明:

    [源文件或目录…]: 执行操作的源文件名或者源文件路径
    [目标文件或目录]: 执行操作的目标文件名或者目标文件路径

实例

使用指令mren将a盘下的文件"autorun.bat"的文件名修改为"auto.bat",输入如下命令:

    $ mren a:\autorun.bat auto.bat
    #将文件autorun.bat重命名为auto.bat

使用该命令前后使用mdir命令查看并对比,得到结果如下:

dir -/ a:\*                  #查看a盘中的文件
    Volume in drive A has no label  #加载信息
Volume Serial Number is 13D2~055C
    Directory for A:\                   #以下为目录信息
./TEST <DIR> 2011-08-23 16:59       #文件名,目录大小,修改时间
    AUTORUN.BAT 43 2011-08-23 16:56
    3 files 308 bytes                   #统计总大小
724 325 bytes free              #剩余空间
#将文件autorun.bat重命名为auto.bat
ren a:\autorun.bat auto.bat
dir -/ a:\*                  #再次查看a盘中文件
Volume in drive A has no label      #加载信息
Volume Serial Number is 13D2~055C
Directory for A:\                   #以下为目录信息
    ./TEST <DIR> 2011-08-23 16:59       #文件名目录大小 修改时间
    #文件名被改为auto.bat,修改时间改为当前系统时间
    AUTO.BAT 43 2011-08-23 16:56
    3 files 308 bytes                   #统计总大小
724 325 bytes free              #剩余空间

网友:
    Linux mren命令用于更改MS-DOS文件或目录的名称,或是移动文件或目录

网友:
    mren为MS-DOS工具指令,与DOS下的ren指令相似,可以实现更改MS-DOS文件或目录名称

网友:
    新文件名称前不可以加与源文件不同的盘符及路径,因为该命令只能更改同一盘上的文件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