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概述

楼主(2021-07-28):
matlab是Mathworks公司推出的一套高性能数值计算和可视化软件,集数值分析,矩阵运算,信号处理和图形显示与一体。同时Matlab也是一种编程语言,被称为第四代编程语言。
全称:Matrix  Laboratory(矩阵实验室),matlab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由Fortran编写,到了90年代,其内核由C语言编写.

Matlab常见的交互界面
●Command  window(命令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可以输入各种matlab命令,函数和表达式。所有操作和运算的结果也会在该窗口中出现(图形结果会单独显示)。
●Command History(历史命令窗口):记录了用户已经操作过的各种命令,函数和表达式。主要功能:方便用户回忆之前的操作,也可以方便用户对这些历史信息进行编辑(如复制,充运行等)。
●Current Folder(当前目录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可以设置当前目录,展示目录中的M文件或者MAT文件等。
●Workspace(工作空间):在这个窗口中,可以查看工作空间中所有变量的类别,名称,大小等。可以在这个窗口中观察,编辑和提取这些变量。

默认情况下,命令窗口的数值结果都以format short g 的格式结果显示,这只是matlab数值结果的显示方式,而不是数值计算的精度,在实际存储和计算过程中,使用的都是双精度。

命令窗口标点符号
●空格,逗号”,”:1.输入变量的间隔  2.数组/矩阵元素的分隔符。
●分号”;”:1.命令的结束表示,同时不显示结果。2.数组/矩阵元素的行间分隔符。
●冒号”:” :1.用于生成一维数值数组,表示一维数组的全部元素或者多维数值某一维的全部元素。详细用法见链接
●其他见链接

Matlab变量命名规则与C++/C#中差不多,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但matlab中变量名第一个字符必须是英文字符,C++/C#中可以是英文和下划线。

Matlab中预定义变量:
ans:计算结果的默认名称
eps:计算机的零阈值
inf(Inf):无穷大,-Inf为负无穷大
pi:圆周率
NaN(nan):表示结果或变量不是数值,无法定义的一个数
虽然matlab没有限制用户使用预定义变量,即可以再matlab的任何文件中将这些预定义变量重新定义,复制。但建议,不要使用matlab预先定义的变量名称。

Matlab的搜索路径(沿这个路径查找相应的文件,函数或具体数据)
搜索过程:如用户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命令myMatlab
          ●是否是内存中的变量
          ●是否是内置函数

          ●是否是当前目录下的M文件
          ●是否是搜索路径下其他M文件
搜索路径的设置方法:
          ●输入pathtool命令或path命令

          ●matlab界面HOME->set path

使用path修改的信息只在当前matlab环境中有效,重启matlab后,就无效了。

查看变量:1.命令whos  2.用workspace窗口

删除变量:1.命令clear A; 2.用workspace窗口

.mat文件是matlab数据文件,保存工作空间的变量。

Matlab区分大小写。

Matlab中的变量不用声明,不用定义,拿来即用。

输入一条命令,回车,就表示一条命令结束。

Matlab是解释性语言,在存储结构和计算语句完全相同的情况下,matlab效率比C++慢。

1.1 M文件
M文件分为1.M脚本文件 2.M函数文件

M文件必须在搜索路径中才能运行。

1.1.1  M 脚本文件
1.M脚本文件由一组matlab指令构成,其中的语句可以访问matlab工作空间中的所有变量与数据。脚本文件中所有的变量都是全局的,可以被其他脚本文件与函数文件访问,这些全局变量一直保存在内存中。脚本文件中的语句与直接在命令窗口中输入的命令是一样的,只不过封装起来了。

2.M脚本文件执行是直接输入脚本文件名就可以了。

1.1.2 M函数文件
格式:

         funtion[输出变量1,输出变量2…]=函数名(输入变量)

                          语句;

1.M函数文件的文件名必须与出现在文件第一行的函数名相同,系统根据文件名调用该函数

2.M函数文件的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描述

函数定义行

定义函数名和输入输出变量

H1行

描述函数功能,可以用lookfor命令搜索到

帮助文本(帮助文档)

跟在H1行后,用help命令调出,详细描述函数功能

函数体

实现函数功能的代码

注释

function [ output_args ] = myfun( x,y )

H1行

H1后的帮助信息

%caculate

%  if y does not exist,return x

f y exists,return sqrt(x.^2+y.^2)

if(~exist('y','var'))

    output_args=x;%y不存在

else

    output_args=sqrt(x.^2+y.^2);

end

命令窗口:

>> myfun(9)

ans =

>> myfun(3,4)

ans =

>> help myfun  %帮助信息

 caculate

   if y does not exist,return x

f y exists,return sqrt(x.^2+y.^2)

函数体中的语句如果不想输出结果,一般最后加上”;”

3.函数文件的变量时局部变量,运行期间有效,运行完就自动被清除,而脚本文件的变量时全局的。

4.M函数文件能够被其他M函数调用或被其他M脚本文件调用。

网友:
matlab是Mathworks公司推出的一套高性能数值计算和可视化软件,集数值分析,矩阵运算,信号处理和图形显示与一体

网友:
Matlab也是一种编程语言,被称为第四代编程语言

网友:
.mat文件是matlab数据文件,保存工作空间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