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DC软件IRDrop仿真电流密度问题

楼主(2021-07-28):
请问一下PowerDC软件IRDrop仿真在电源芯片PIN脚处电流密度过大为103A/mm^2,为何我在紧挨着电源芯片PIN脚处打了几个过孔电感处也打了过孔内层也铺了几层铜皮后,电源芯片PIN脚处电流密度不降反增变成122A/mm^2,仔细看了下电流密度最大的地方在输出PIN脚和VIA之间,难道软件不识别VIA换层增强载流反而把VIA当成打断铜皮通道的地方?过孔也设置了Plating thickness为0.8mil。谢谢了!

楼主:
另外一个不同的电源芯片我把过孔打在PIN上(孔壁与电源输出PIN相切)电流密度有所改善,之前的过孔靠近PIN但有10mil间隙

网友A:
    建议贴上图片, 不顾,感觉你这个是铜皮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贴上图片, 不顾,感觉你这个是铜皮太小了,

如下图1为优化之前,图2是优化铜皮宽度之后,图3是优化铜皮宽度再加换层VIA和内层铜皮补强之后,通过鼠标探针显示可以看出优化铜皮宽度再加换层VIA和内层铜皮补强之后,电源路径中间的电流密度有所改善,但是不知为何芯片输出PIN与via之间的电流密度突然变大了许多。负载满载11A,图3芯片输出铜皮最窄300mil。

网友A:
    看下,电流流动的路径,电流朝阻抗低的地方流动,,,,电流大的地方多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流流动的路径,电流朝阻抗低的地方流动,,,,电流大的地方多打孔

    好像懂了点,电流流向阻抗低的地方和就近原则,通常过孔的阻抗偏低所以电流都涌向过孔这里造成这里电流密度大。谢谢啦

网友:
    电流就是偷懒,专门走阻抗低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懂了点,电流流向阻抗低的地方和就近原则,通常过孔的阻抗偏低所以电流都涌向过孔这里造成这里电流密 ...

    你电源又不是高频,跟电容阻抗没有关系,,,只是这个路径更短,直流阻抗更低。

网友:
那个地方电流密度高升温以后电阻变大,电流会分流的

网友:
    努力才是王道,加油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