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原理图还是PCB 界面, Reports Bill of Materials,AD19 软件就会卡死不动,...

楼主(2021-07-28):
不管是原理图还是PCB 界面, Reports Bill of Materials,AD19 软件就会卡死不动,要利用任务管理器删除任务才来重启,为什么?

网友:
电脑配置咋样啊,AD很吃配置的,如果配置低建议安装AD10 能好一些

网友:
安装 V19.1.7 版本就解决了

网友(2021-09-30):
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忘了是重装系统还是重装ad19变好的,版本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