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tools命令

楼主(2021-07-28):
Linux mtools命令用于显示mtools支持的指令。

mtools为MS-DOS文件系统的工具程序,可模拟许多MS-DOS的指令。这些指令都是mtools的符号连接,因此会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语法

mtools

参数说明:

-a  长文件名重复时自动更改目标文件的长文件名。
-A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自动更改目标文件的短文件名。
-o  长文件名重复时,将目标文件覆盖现有的文件。
-O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将目标文件覆盖现有的文件。
-r  长文件名重复时,要求用户更改目标文件的长文件名。
-R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要求用户更改目标文件的短文件名。
-s  长文件名重复时,则不处理该目标文件。
-S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则不处理该目标文件。
-v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说明。
-V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显示 mtools软件包所支持的MS-DOS命令。

在命令提示符中直接输入mtools,可显示其所支持的MS-DOS命令,如下所示:

tools #显示所支持的MS-DOS命令
Supported commands: #命令列表
mattrib, mbadblocks, mcat, mcd, mclasserase, mcopy, mdel, mdeltree
mdir, mdoctoRFat, mdu, mformat, minfo, mlabel, mmd, mmount
mpartition, mrd, mread, mmove, mren, mshowfat, mtoolstest, mtype
mwrite, mzip

网友:
Linux mtools命令用于显示mtools支持的指令

网友:
mtools为MS-DOS文件系统的工具程序,可模拟许多MS-DOS的指令

网友:
这些MS-DOS指令都是mtools的符号连接,因此会有一些共同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