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什么叫引脚分配

楼主(2021-07-28):
引脚分配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FPGA内部包括逻辑单元和输入输出模块,你设计的电路(硬件程序)一般来说有输入,输出。

引脚分配 就是将这些输入输出指定到你所用FPGA开发板的特定引脚。

网友:
show io banks,这个时候就会看到fpga的管脚被几种颜色划分开了。一种颜色下的io口代表一组bank。你在吧管脚的location约束完成以后。io bank会自动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