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语言基础

楼主(2021-07-28):
Matlab用C开发,C语言属于强类型语言,变量在使用之前必须强制声明,而matlab则属于弱类型语言,通过赋值就可以创建变量变量类型取决于创建时的类型,而不需要强制声明。

关于数组
    Matlab的变量和运算是以数组(矩阵)为基础
数组分为
             ●向量:一维数组
         ●矩阵:二维/多维数组
         ●标量:1行1列数组

    数组的创建:1.用”[]”操作符直接创建   2.用函数创建

    数组元素的访问(matlab中数组所有下标都从1开始)
而且matlab中,下标都是从1开始的
    有3中方式
         ●全下标:a(m,n…)—第m行,第n列
             ●单下标:a(index)—在内存中,matlab数组是按列保存的,全部元素按列排成一个大向量,index就是向量的索引。
         ●逻辑1方式:建立一个与矩阵同型的逻辑型数组,抽取该数组为1的位置对应的元素。

    如:

>> a=[1,2,3;4,5,6];

    >> a(2,1)          %第2行第1列

ans =

    >> a(2)              %第2个元素

    ans =

该维数中的第几

>> a(2,[1,3])   %第2行的第1和第3列元素

ans =

     4     6

>> a(:,2)    %第2列

ans =

>> a(2,:)   %第2行

    ans =

         4     5     6

>> a([1,2],[1,3])  %第1,2行中的第1,3行的数据(就是交点的位置的数据)

    ans =

         1     3

         4     6

>> a(2,2:end)           %第2行中第2列到最后

    ans =

     5     6

2.1数据类型
2.1.1整型
    整型从字节数,有符号还是无符号两个方面可以分为int8,uint8,int16,uint16…等,int8表示一个字节长度的有符号整数,用intmax(‘int8’) 和intmin(‘int8’)返回int8所能表示的最大值127和-128.

    2.1.2浮点型
浮点型包括单精度single和双精度浮点数double.realmax(‘double’)和realmax(‘single’)分别返回两者能表示的最大值。
常数数字默认类型是double
>>class(pi)
ans=double
>>class(2)
ans=double

    2.1.3字符型
1、string=’matlab’,matlab中字符串使用单引号,字符串存储为字符数组,多个字符串可以形成矩阵,但每个字符串长度必须相等。
2、字符串常用操作:

    字符串与数值的互换:str2num,num2str
    a=str2num(‘1234’)结果为a=1234

    获取字符ASCII值:double函数或abs()函数
double(‘a’)输出97

ASCII转为字符输出:char()
    char(97)则输出ans=a

eval(‘t=1’);将’t=1’作为命令执行,结果是将1赋值为t

    2.1.4逻辑型
    逻辑型变量只能取true(1)或者false(0),在矩阵操作中逻辑型变量非常有用。

    2.1.5结构体(类似于C语言中的结构体)
创建的两种方式:1.直接创建  2.利用struct函数创建

    例如:

    第一种:

>> book.name='matlab';

>> book.price=20;

>> book.pubtime='2011';

    >> book

    book =

字段

    字段所对应的值

       name: 'matlab'

          price: 20

        pubtime: '2011'

第二种:

    >> book2=struct('name','matlab','price',20,'pubtime','2011');

>> book2

book2 =

       name: 'matlab'

      price: 20

    pubtime: '2011'

    对结构体中字段的访问用操作符”.”

创建结构体数组
for i=1:10

    books2(i).name=strcat('book',num2str(i));

    books2(i).price=20+i;

    books2(i).pubtime='2011';

end

    2.1.6元胞数组(类似于C#中非泛型集合)
    元胞数组的元素可以是任意类型的数据类型、任意纬度的常量
    用”{}”操作符引用元素时,得到的是元素本身的类型,而使用”()”操作符时,得到的是一个元胞数组。

2.1.7函数句柄(取函数地址)
    声明:1.用’@’符号直接声明

           2.用str2func函数声明

函数可以是预定义函数,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函数,声明函数句柄以后,就可以像使用函数名一样使用百句柄了。
    >>ha=@sum;
>>hb=str2func(‘sum’);
>>functions(ha)       %函数句柄包含的信息
         ans=
                  function:’sum’
                      type:’simple’
                  file:’’

    函数句柄包含了函数的路径,函数名,类型及可能存在的重载方法,可用functions(function_handle)来显示函数信息。

    使用函数句柄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因为句柄包含了路径信息,系统不需要再每次调用时搜索一遍路径,而是直接找到函数的路径。正因如此,在系统切换工作路径时,不需要将函数文件复制过来就可以同样使用该函数。

函数句柄的另一种高级用法是声明一个匿名函数句柄,他指向一个表达式
    声明方法:变量名=@(输入参数列表)函数表达式
>>hd=@(x,y)x.^2+y.^2;

    2.1  matlab运算符
    2.1.1 算术运算符

分为矩阵的运算符和数组的运算符两大类

其中矩阵运算符将矩阵作为整体,按线性代数的规则进行运算,而数组运算是在矩阵或数组中的对应元素之间进行的运算

    矩阵运算符

1、+ ,-:加减  2、*:矩阵相乘  3、/:相除

    4、\:矩阵左除,左边为除数  5、^:矩阵的乘方  6、.’ :转置

    数组运算中(点运算)
    1、.*:对应元素相乘  2、.^:对应元素乘方  3、./:对应元素相除   4、.\:对应元素左除
标量与数组的运算,是该标量与数组中每一个元素分别进行的运算。

2.2  matlab流程控制语句
注意:不要忘了最后的end

    1、if表达式
             语句;

   end

2、if 表达式
              语句1

       else

          语句2

   end

    3、switch 表达式

                      Case 表达式1

                              语句1

                      Case 表达式2

                          语句2
                      …

                      Otherwise

                              语句n

      end

4、★
      for  i=表达式

                  语句

   end
    //能够遍历表达式中所有的元素
       如:for i={‘abc’,’xyz’}  %i为元胞数组

                              disp(i{1});

            end

                      输出:abc

                            xyz

5、while 表达式

                  语句

   end

网友:
    matlab属于弱类型语言,通过赋值就可以创建变量变量类型取决于创建时的类型,而不需要强制声明

网友:
    Matlab的变量和运算是以数组(矩阵)为基础

网友:
    浮点型包括单精度single和双精度浮点数double

网友:
    用上线性代数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