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VDD和VC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28):
单片机中的VDD和VCC有什么区别?

网友:
VCC一般用来表示接入电压。

VDD一般用来表示数字器件电压。

网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网友:
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  Vcc是双极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PMOSor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含义一样。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荐义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

网友(2021-10-27):
    查了一下单片机datasheet,VDD    digital  powe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