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元件导入的时候许多元件丢失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28):
pads PCB元件导入的时候许多元件丢失了怎么回事?

网友:
当前pcb使用默认层数,但是你要添加的元件需要增强层支持!

解决方法如下:steup--layer definition,弹出的对话框右下角有个max layer的按钮,点一下然后再点右上角的ok,设置当前pcb为增强层支持,即可使用!

网友:
1.点击“设置(S)-->层定义(L)”

2.点击“层设置-->非电气层-->最大层(L)”

3.点击确定

4.点击确定

5.你再EC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