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电路进行保护?

楼主(2021-07-28):
对于全数字信号的 PCB,板上有一个 80MHz 的钟源。除了采用丝网(接地)外,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电路进行保护?

网友:
要不要来个铁壳子

网友:
这种外部保护有用吗?

网友:
    确保时钟的驱动能力,不应该通过保护实现,一般采用时钟驱动芯片。一般担心时钟驱动能 力,是因为多个时钟负载造成。采用时钟驱动芯片,将一个时钟信号变成几个,采用点到点 的连接。选择驱动芯片,除了保证与负载基本匹配,信号沿满足要求(一般时钟为沿有效信 号),在计算系统时序时,要算上时钟在驱动芯片内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