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的PCB中,为什么焊盘抓取不到中心?

楼主(2021-07-28):
在AD的PCB中,为什么焊盘抓取不到中心?

网友:
    按shift+e,开一下捕捉

网友:
    你把那个圆弧选中,看一下中心

网友:
    支持2楼,检查一下你的捕捉开启没有

网友:
    按快捷键shift+E捕捉中心时去属性框把这三个选项都勾选,另外可以查看 下自己其它的快捷键有没有失效,看下输入法是不是美式英文键盘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