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焊锡的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1-07-28):
SMT贴片加工中焊料按其组成部分,可以分为锡铅焊料、银焊料、铜焊料;按照使用的环境湿度又可分为高温焊锡和低温焊锡。在电子产品装配中,一般都选用锡铅系列焊料,也称焊锡。那么,SMT贴片加工 焊锡的特点有哪些?

1、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因锡焊料属良导体,故它的电阻很小。

2、对元器件引线和其他导线的附着力强,不易脱落。

3、熔点低:它在180℃时便可熔化,容易焊接。

4、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锡铅合金的强度比纯锡、纯铅的强度要高,又因电子元器件本身的重量较轻,SMT贴片对焊点的强度要求不高,故能满足其焊点的强度要求。

5、抗腐蚀性能好:焊接好的电路板不必涂抹任何保护层就能抵抗大气的腐蚀,从而减少了工艺流程,降低了成本。

6、因锡铅焊料是由两种以上金属按不同比例组成的,锡铅合金的性能,就要随着锡铅的配比变化而变化。为使其焊锡配比满足焊接的需要,选择合适配比的锡铅焊料很重要。

7、 焊料的形状有圆片、带状、球状、焊锡丝等几种。常用的焊锡丝,在其内部夹有固体助焊剂松香。

以上便是SMT贴片加工 焊锡的特点,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对元器件引线和其他导线的附着力强,不易脱落。

网友:
    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因锡焊料属良导体,故它的电阻很小。

网友:
    因锡铅焊料是由两种以上金属按不同比例组成的,锡铅合金的性能,就要随着锡铅的配比变化而变化。为使其焊锡配比满足焊接的需要,选择合适配比的锡铅焊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