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高压放大器在通电空心线圈的脉冲磁场分析中的应用

楼主(2021-07-28):
实验名称:高压放大器基于通电空心线圈的脉冲磁场分析中的应用
实验设备:
高压放大器(ATA-4014)、示波器、任意波形发生器、限流电阻、霍尔效应高斯计、漆包线绕制线圈
实验内容:
本文就通电空心线圈内部的脉冲磁场进行分析,先讨论单-频率脉冲信号激励下,线圈中轴线中点处的磁场,然后分析在频率时变脉冲信号激励下线圈中轴线中点处的磁场的变化规律,并通过自行搭建的测量装置对线圈磁场进行测量,与仿真分析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实验过程:
任意波形发生器和高压放大器联合电源可以发出与仿真模型相同的两种激励信号。
激励信号接人由线圈和限流电阻串联成的电路中。测量过程中将高斯计探头插入线圈中轴线中点处,测量线圈中轴线中点处的磁场变化情况。通过该实验装置测量单一频率脉冲信号激励下,线圈中轴线中点处的磁感应强度,通过示波器采集到的数据。
实验结果:
1.激励信号频率对线圈磁感应强度的影响;
2.线圈外径对线圈磁感应强度的影响;
3.线圈强度磁感应波形。
实验结论:
在单一频率脉冲信号激励下,仿真分析所得的不同激励信号频率、线圈外径下的磁感应强度与相应条件下实验测量所得到的值是吻合的,且二者的变化规律均与定性理论分析一致。通过该仿真分析方法准确测量与分析了通电空心线圈内部的磁场,为人们研究脉冲磁场的最佳作用条件以及作用机理提供帮助和指导。
ATA-4014高压放大器指标参数:

网友:
在单一频率脉冲信号激励下,仿真分析所得的不同激励信号频率、线圈外径下的磁感应强度与相应条件下实验测量所得到的值是吻合的,且二者的变化规律均与定性理论分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