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连焊、拉尖问题

楼主(2021-07-28):
各位大佬请问下,选择焊焊接连接器连焊和拉尖严重,观察焊接过程,锡柱的锡总会被后面拉断,形成连焊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波峰设置4mm还是5mm?锡缸速度是2mm/s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峰设置4mm还是5mm?锡缸速度是2mm/s还是?

跟这两个关系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