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FPC天线、LDS天线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7-28):
PCB天线、FPC天线、LDS天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相对于外置天线,PCB天线、FPC天线、LDS天线这类内置天线有着自己独特的产品形态。这三者也不能算是区别,各有各的优势和应用。

网友:
PCB天线大量应用于蓝牙模块、WIFI模块、ZIGBEE模块等单一频段的模块电路板上。优点:成本很低,一次调试完无需再次调试。缺点:适合单一频段,如蓝牙,WiFi。不同批次的PCB天线性能会有一定偏差。
相当于把PCB板上的天线线路拉出来,用其他外部的金属来做天线。通常用于频段复杂的中低端手机和智能硬件产品里。
优点: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小型电子产品,能够做十多个频段的复杂天线,性能好,成本也比较低。
缺点:需要根据每一款产品单独调试。

网友:
LDS天线LDS天线是FPC天线的进化版,空间利用率极高。FPC线是冲压出来的,必须要做到平整,不能冲压出来复杂的形状。FPC天线是一整块平面,虽然能弯折,但是也不能做的太复杂。LDS天线通过激光把天线的图形雕刻出来,非常适合内部空间紧凑的应用。优点:可以充分利用立体空间的中的各种不规则的面,缩小天线体积。缺点:价格较贵,比FPC天线要贵一个数量级,且对产品外表面的工艺也有很多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