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如何转射频IC?

楼主(2021-07-28):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如何转射频IC?

网友:
的确如果可以转CS就转,如果还要在微波里呆着就尽量往射频电路方向转,但射频IC是个很吃经验的方向,除了理论知识,不同工艺的特点以及对应的设计上的考量,不流片踩坑根本不清楚,但高校没啥条件,这个招聘企业也清楚,所以项目经历不会太过要求,但如果自己有先期基础,入职后上手也会快的。建议可以自学些相关知识,一般化合物半导体设计都是基于ADS,SiGe/CMOS等设计都是基于Cadence居多。这两个软件的端到端设计流程起码都要跑一遍。Keysight ADS有完整的设计样例和工程模板(在安装目录下),有空可以自己照着把经典的电路都设计一遍(LNA,Class AB PA等等),模板写的很基础,能从头到尾跑一遍就很不错了

网友:
射频IC无法自学的,你可以学下射频电路的基本知识然后去面试下射频IC的岗。你有电磁场的基础,其实很多人还是愿意培养有基础的应届生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天线博士毕业进华为后,内部转岗去做毫米波IC了,熬过两年也成功了。但是吧,其实射频IC就业面也只是比天线宽一些而已。我其实更建议你试试拼上半年,直接转CS,以后的路会宽很多的

网友:
    基本上没有项目经验很难转,就算是去华为,可能也是做验证而不是设计。一个可能的方向是考东南,成电射频IC相关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