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21-07-28):
过零检测电路有负压进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何消除

网友:
过零检测就是要在交流电压为0时向控制电路发出一个信号。哪位大神懂,快帮帮吧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端加个二极管,但是二极管有一定的压降,可能会影响过零电压

网友B:
    进ADC之前加一个偏置,让电压波形在偏置电压上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端加个二极管,但是二极管有一定的压降,可能会影响过零电压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ADC之前加一个偏置,让电压波形在偏置电压上下波动

    我试试,感谢指教

网友:
    不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没整太明白的

网友:
    改用光耦做检测

网友:
需要精确过零检测可用这个电路,单一5V电源但可以接受+/-10V范围输入。

粗暴简单的:

网友:
    萌新表示不懂,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