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M32,FPGA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楼主(2021-07-28):
    51单片机,STM32,FPGA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51单片机和STM32都是单片机,是CPU类型的,FPGA是数字电路。
单片机偏软件,FPGA偏硬件。
    FPGA的编程语言常用的有verilog、VHDL,单片机常用的是C语言。
单片机和FPGA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没学过单片机直接学FPGA是可以的。

网友:
    51和STM32都属于单片机,51单片机使用51内核,STM32使用ARM内核。FPGA不属于单片机,但是这三者都具有IO。单片机执行程序是顺序执行的,而FPGA可以并行执行。FPGA叫做可编程逻辑阵列,你可以理解为若干个共用时钟的时序逻辑电路,所以它可以并行执行程序中不同的部分,比单片机的速度更快

网友:
    宏观上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产品方面去比较,貌似他们都是核心处理器。这里从内部结构简单说一下,51单片机内部核心是51处理器(ip),stm32内部核心是arm处理器(ip)而FPGA内部由基于SRAM的查找表(LUT look up table)技术(xilinx),极端一点就是不管51处理器还是arm处理器,还是各种其他ip都可以用fpga内部基本结构搭建而成(极端幻想),所以你可以用用fpga实现51处理器、arm处理器。。(ip),这里说明一下,你只能实现ip,但是不能实现单片机,因为单片机内部除了核心以为,还有io和各种外围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