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 提示spaces replace by undercores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7-28):
IPC 提示spaces replace by undercores是什么问题?% B0 d  N8 |8 W

网友:
翻译一下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有空格格式,名称不符个规范

网友:
    这个是CAM350的提示吧,你的网络名称带空格,IPC356中为非法字符,软件自动替换成了下划线,对网表比较结果没影响。

网友:
    这个名字里有空格,换成下划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