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51问题

楼主(2021-07-29):
    各位大佬:小弟斗胆问个问题,小弟使用负压表,由于需要读到负压表的采样值,选择了一款模拟电流输出的。1M电阻为限流电阻,200Ω电阻为负载电阻。目前情况为,负载电阻两端电压我们计算出来的一致。但是经过1M电阻后会有一个50mV左右的压降,经过排查,判断为4051异常,但是跟换了好几个4051现象一致。4051输出端接的是电压跟随器。目前把电压跟随器拆了还是会有一个50mV左右的压降,4051拆完后在4051输入端与负载电阻端测量的电压一致,有没有大佬能为小弟解惑呢?

网友:
    帮顶一下,你用的什么样的负压表?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