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FPGA程序配置

楼主(2021-07-29):
1. Master Modes
自动下载FPGA程序在本地的非易失性存储器,而且主模式的时钟来自内部晶振。

2. Slave Modes
外部控制下载FPGA配置模式,通常称为从模式,有串行和并行两种模式。在从模式中,控制程序下载可以是一个处理器,mcuDSP处理器或者测试镜像。从模式的程序可以存放在整个系统的任意地方,比如flash,CPB板,以及主机处理器代码,磁盘或者一个网络连接设备中。

从模式中需要一个外部输入CCLK。

3. PUDC
当PUDC为低时,内部的上拉电阻使能在每一个SelectIO引脚。当PUDC为高时,不使能时则不使用内部上拉电阻。

4. 注意
1. 在设计电路图时,为选择最优的FPGA配置方案,需主要考虑以下4个方面:总体设置,下载速率,成本,配置灵活性。

2. 在主模式下,FPGA自动加载配置文件数据,该配置文件数据存储于板载ROM里;从模式下,通过外部MCU/处理器将配置文件数据加载到FPGA中。

3. 用作配置FPGA的专用管脚在配置完成后不能够被用作普通IO管脚,而非专用管脚在配置完毕后即被释放,可用作普通IO管脚。

4. 电路设计时,一定要对M1M0管脚进行正确的电平设定。为了今后扩展需要或者暂时不确定为FPGA选择何种配置模式,可为M1M0管脚同时预留上拉和下拉电阻,便于灵活选择。

网友:
在设计电路图时,为选择最优的FPGA配置方案,需主要考虑以下4个方面:总体设置,下载速率,成本,配置灵活性

网友:
电路设计时,一定要对M1M0管脚进行正确的电平设定。为了今后扩展需要或者暂时不确定为FPGA选择何种配置模式,可为M1M0管脚同时预留上拉和下拉电阻,便于灵活选择。

网友:
配置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