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里的那个光标怎么变大

楼主(2021-07-29):
pads pcb里的那个光标怎么变大,在线等,挺着急

网友:
按住ctrl+enter 进入设置菜单options,点击global(常用)然后在style的选项里选择full screen就可以了。

里面有几个选项normal(是箭头的指示)full screen(是全屏的十字光标)small cross (是小光标)large cross (是大光标)

网友:
Tools--options--Global--Cursor选项中,Style下选Full screen。

网友:
在eco toolbar工具栏中,有改变元件的命令:change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