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时出现错误Cannot open file:.......

楼主(2021-07-29):
Pspice 8.0 把朋友画好的电路图考过来后,运行仿真时,出现
cannot open file e:\XXXX\PSPICE\Schematic1.lib 一个错误提示框,
然后错误提示那提示:
ERROR  PSpiceAD  10:14PM    Can't find library
但在朋友电脑上也是出这问题,重画了也一样

网友:
pspice中不能用中文命名文件,文件夹。否则就会找不到文件

网友:
对话框的意思是,“不能打开这个”f:\orcad pspice\capture\new project\001-schematic1-dc.sim

是不是文件被删了或者移动了,或者重命名了。
另外有时候retry 几次也可能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