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单独的时钟信号板,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接口,来保证时钟信号的传输受到的影响小?

楼主(2021-07-29):
如果用单独的时钟信号板,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接口,来保证时钟信号的传输受到的影响小?

网友:
不是很懂你说的单独的时钟信号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时钟信号越短,传输线效应越小。采用单独的时钟信号板,会增加信号布线长度。而且单板 的接地供电也是问题。如果要长距离传输,建议采用差分信号。LVDS 信号可以满足驱动能 力要求,不过您的时钟不是太快,没有必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赶紧单独弄个时钟信号板,可能效果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