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xus+mono 如何配置忽略url大小写

楼主(2021-07-29):
背景 : .NetFramework网站使用Mono+Jesux转移到了Linux下

问题 : 由于Windows下不区分大小写 , 所以整个系统路径在配置的时候都是忽略大小写的 , 转移到Linux下后 , 区分大小写了

目的 : 找一种可以忽略大小写的方式 , 避免做大量修改 .

测试过linxudot.net 里面提到的修改jexus的配置 ,但是不起作用.

网友A:
Linux好像不区分字母大小写吧

网友:
这需要 linux 文件系统的支持,参考官网: Is it possible to disable ext4 case sensitivity?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好像不区分字母大小写吧

Linux好歹也是个系统吧?怎么可能不区分大小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