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坐标轴间隔怎么设定???

楼主(2021-07-29):
    一个figure
axis([0 100 0 1000])
横坐标0到100,每20一个刻度
纵坐标0到1000,每200一个刻度
    请问怎么设定刻度线?默认都是10

网友:
    你这个范围太大了吧,如果调再小点,显示屏估计都放不下了吧

网友:
    figure;
axes;
axis([0 100 0 1000])
    set(gca,'XTick',0:20:100);
set(gca,'YTick',0:200:1000);

网友:
    axis([0 100 0 1000]);
    set(gca,'XTick',[0, 50, 100], 'YTick',[0,200,400,800,1000]);

这样就可以改变两个轴上的刻度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