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2001 里设定负片很容易,而且画出的线可设定看不到,可在Cam350里面是不是一定...

楼主(2021-07-29):
在V2001 里设定负片很容易,而且画出的线可设定看不到,可在Cam350里面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复合层才行,还是直接建一个新层设定为负层 ???- Q; K& A' }3 u

网友:
负片不是在PCB文件里添加的吗

网友:
应该是要做一个复合层才行吧

网友:
可以先画好,再Tables -> Composites 设定成复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