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除了托盘、管装、编带的包装方式,请问还有哪种包装方式啊?

楼主(2021-07-29):
电子元件除了托盘、管装、编带的包装方式,请问还有哪种包装方式啊?

网友:
整流二极管我见过是盒装的,贴片是盘装的,电阻是袋装的,

网友:
电子元器件的包装方式有:

就是编带包装后缠在卷盘上,便于自动贴片机使用是散装

是那种扁扁的方形塑料管
没见过,应该是较小的编带包装吧

托盘包装,一般体积较大的元件使用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