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toolstest命令

楼主(2021-07-29):
Linux mtoolstest命令用于测试并显示mtools的相关设置。

mtoolstest为mtools工具指令,可读取与分析mtools的配置文件,并在屏幕上显示结果。

语法

mtoolstest

实例

在命令行中直接输入mtoolstest,即可显示mtools软件包当前的配置信息,结果如下:

toolstest #显示mtools 软件包当前的配置信息
drive J: #mtools软件包当前的配置信息列表
#fn=0 mode=0 builtin
file="/dev/sdb4" fat_bits=16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0
partition=0
mformat_only
drive Z:
#fn=0 mode=0 builtin
file="/dev/sdb4" fat_bits=16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0
partition=0
mformat_only
drive X:
#fn=0 mode=0 builtin
file="$DISPLAY" fat_bits=0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0
partition=0
drive A:
#fn=2 mode=128 defined in /etc/mtools.conf
file="/dev/fd0" fat_bits=0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0
partition=0
exclusive
drive B:
#fn=2 mode=128 defined in /etc/mtools.conf
file="/dev/fd1" fat_bits=0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0
partition=0
exclusive
drive M:
#fn=2 mode=0 defined in /etc/mtools.conf
file="/var/lib/dosemu/hdimage.first" fat_bits=0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80
partition=1
drive N:
#fn=2 mode=0 defined in /etc/mtools.conf
file="/var/lib/dosemu/fdimage" fat_bits=0
tracks=0 heads=0 sectors=0 hidden=0
offset=0x0
partition=0
mtools_fat_compatibility=0
mtools_skip_check=0
mtools_lower_case=0

网友:
Linux mtoolstest命令用于测试并显示mtools的相关设置

网友:
mtoolstest为mtools工具指令,可读取与分析mtools的配置文件,并在屏幕上显示结果

网友:
在命令行中直接输入mtoolstest,即可显示mtools软件包当前的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