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元器件和被动元器件的区别

楼主(2021-07-29):
主动元器件和被动元器件的区别(我也知道一个是有源,一个是无源),希望哪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1、工作特点不同

主动元器件:需要电源才能显示其特性。

被动元器件:具备自身不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同时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2、功能不同

主动元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

被动元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

3、变化不同主动元器件:电压改变的时候,电阻和阻抗会改变。
被动元器件:在电压改变的时候,电阻和阻抗都不会随之改变。

网友:
晶振是被动元件还是主动元件还真不好说,很多处理器都需要一个非常稳定频率才能工作,所以要接上晶振……… 电容分很多种类的,如电解电容,陶瓷电容等等……要买同种类型的,容量要一样,耐压也要注意,耐压低的不要用,耐压高的可以代替耐压低的……… 买电阻时要注意阻值一样,另功率小的也不行,功率大的能代替功率小的。

网友:
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有源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 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又叫被动元器件.无源器件不实施控制并不要求任何输入器件就可完成自身的功能----就是不智能。电阻、电容、电感、连接器等都是无源的。而有源器件能控制电压或电流,或在电路中创造转换的动作--它是智能的。二极管、三极管、IC、晶振、传感器都是有源的。又叫主动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