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差分增益和差分相位

楼主(2021-07-29):
这个问题是在我挑选模拟视频放大器芯片的时候遇到的,当时很不明白放大器的这个参数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记录在这里,也供大家参考。

差分增益是亮度变化时色饱和度变化的百分比。差分相位是亮度变化时的色调变化(颜色的相位)。在理想的系统中,亮度变化时,颜色的饱和度或者色调不应该变化。因此,理想的dG和dP值应该是零。然而,在实际系统中,dG和dP值并不是零,该数值越小越好。dG测量单位是百分比(%),dP测量单位是度。

网友:
    差分增益是亮度变化时色饱和度变化的百分比

网友:
    差分相位是亮度变化时的色调变化(颜色的相位)

网友:
    在实际系统中,dG和dP值并不是零,该数值越小越好。dG测量单位是百分比(%),dP测量单位是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懷疑你在混威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懷疑你在混威望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