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回路器件选型标准参考什么

楼主(2021-07-29):
变频器主回路器件选型标准参考什么

网友:
    技术上主要考虑的参数有温度及其对应寿命,能承受的纹波电流,电压大小。老化速度,额定电压等参数,一般来说根据变频器的设计时的正常寿命为10年左右,需要对电容器进行老化测试的。如果严格按照公司的设计规范,国内大部分厂家不能提供完全有效的参数的。一般我们会让供应商或者潜在供应商提供样品,进行测试

网友:
    最简单的是问供应商别家怎么用的。先确定额定电流电压的大概范围。
    实际做的时候就要复杂一些了。可以先大概选一下型做一下母排,把电容igbt安上去,设计个驱动。测一下过载的时候的动态要求看一下选的合适不合适了

网友:
    感谢您的指导,但是公司如果有或者我能获取到的话就不在这里提问了,我是想了解确切的选型标准,公司是会在选型的基础上做短路试验和整机试验,但这需要在选型之后,所以对选型只是一个经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