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中加个指示灯

楼主(2021-07-29):
我有个5V充电器,我想在外围加个LED指示灯,作用:当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时,LED灯亮;不充电时即电池拔下来时,LED灯灭。LED灯只起到显示充电器与电池连接与否的作用,而不起到电池充电满与不满的作用。

网友:
这个需要先测绘充电器的内电路,并非所有充电器都能简单的加充电指示灯,可能需要较大的电路改造。

网友:
不放电池时,用万用表测一下充电器两个充电电极之间的电压,如高于电池的标称电压,就可用比较器来开关LED。当然,这个办法只适用于较简陋的充电器。

网友:
    可以在正极串个电阻,充电时电流留过电阻就会产生电压,利用这个电压做三极管的基极触发电压,使其导通点亮LED。但是这个方案不是很理想

网友:
    也可从结构上想办法。电池盒正极是箦片,放入电池时会顶起,接通一个LED,当然要串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