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电路原理图,电路原理图常用分析方法详解

楼主(2021-07-29):
电器修理、电路设计都是要通过分析电路原理图,了解电器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才能得心应手开展工作的。作为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有过硬的基本功,要能对有技术参数的电路原理图进行总体了解,能进行划分功能模块,找出信号流向,确定元件作用。若不知电路的作用,可先分析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关系。如信号变化规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位问题是同相位,或反相位。电路和组成形式,是放大电路,振荡电路,脉冲电路,还是解调电路。

  要学会维修电器设备和设计电路,就必须熟练掌握各单元电路的原理。会划分功能块,能按照不同的功能把整机电路的元件进行分组,让每个功能块形成一个具体功能的元件组合,如基本放大电路,开关电路,波形变换电路等。
要掌握分析常用电路的几种方法,熟悉每种方法适合的电路类型和分析步骤。
1.交流等效电路分析法
  首先画出交流等效电路,再分析电路的交流状态,即:电路有信号输入时,电路中各环节的电压和电流是否按输入信号的规律变化、是放大、振荡,还是限幅削波、整形、鉴相等。
2.直流等效电路分析法
  画出直流等效电路图
,分析电路的直流系统参数,搞清晶体管静态工作点和偏置性质,级间合方式等。分析有关元器件在电路中所处状态及起的作用。例如: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如饱和、放大、截止区,二极管处于导通或截止等。
3.频率特性分析法
  主要看电路本身所具有的频率是否与它所处理信号的频谱相适应。粗略估算一下它的中心频率,上、下限频率和频带宽度等,例如:各种滤波、陷波、谐振、选频等电路。
4.时间常数分析法
  主要分析由R、L、C及二极管组成的电路、性质。时间常数是反映储能元件上能量积累和消耗快慢的一个参数。若时间常数不同,尽管它的形式和接法相似,但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同,常见的有耦合电路、微分电路、积分电路、退耦电路、峰值检波电路等。
最后,将实际电路与基本原理对照,根据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按以上的方法一步步分析,就不难看懂。当然要真正融会贯通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学习。
电子设备中有各种各样的图。能够说明它们工作原理的是电原理图,简称电路图
电路图有两种
一种是说明模拟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它用各种图形符号表示电阻器、电容器、开关、晶体管等实物,用线条把元器件和单元电路按工作原理的关系连接起来。这种图长期以来就一直被叫做电路图。
另一种是说明数字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它用各种图形符号表示门、触发器和各种逻辑部件,用线条把它们按逻辑关系连接起来,它是用来说明各个逻辑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整机的逻辑功能的。为了和模拟电路的电路图区别开来,就把这种图叫做逻辑电路图,简称逻辑图
除了这两种图外,常用的还有方框图。它用一个框表示电路的一部分,它能简洁明了地说明电路各部分的关系和整机的工作原理。
  一张电路图就好象是一篇文章,各种单元电路就好比是句子,而各种元器件就是组成句子的单词。所以要想看懂电路图,还得从认识单词 —— 元器件开始。有关电阻器电容器电感线圈晶体管等元器件的用途、类别、使用方法等内容可以点击本文相关文章下的各个链接,本文只把电路图中常出现的各种符号重述一遍,希望初学者熟悉它们,并记住不忘。
电阻器与电位器(什么是电位器)
  符号详见图 1 所示,其中( a )表示一般的阻值固定的电阻器,( b )表示半可调或微调电阻器;( c )表示电位器;( d )表示带开关的电位器。电阻器的文字符号是“ R ”,电位器是“ RP ”,即在 R 的后面再加一个说明它有调节功能的字符“ P ”。

在某些电路中,对电阻器的功率有一定要求,可分别用图 1 中( e )、( f )、( g )、( h )所示符号来表示。
  几种特殊电阻器的符号:
1 种是热敏电阻符号,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是随外界温度而变化的。有的是负温度系数的,用 NTC 来表示;有的是正温度系数的,用 PTC 来表示。它的符号见图( i ),用 θ 或 t° 来表示温度。它的文字符号是“ RT ”。
2 种是光敏电阻器符号,见图 1 ( j ),有两个斜向的箭头表示光线。它的文字符号是“ RL ”。
3 种是压敏电阻器的符号。压敏电阻阻值是随电阻器两端所加的电压而变化的。符号见图 1 ( k ),用字符 U 表示电压。它的文字符号是“ RV ”。这三种电阻器实际上都是半导体器件,但习惯上我们仍把它们当作电阻器。
4 种特殊电阻器符号是表示新近出现的保险电阻,它兼有电阻器和熔丝的作用。当温度超过 500℃ 时,电阻层迅速剥落熔断,把电路切断,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它的电阻值很小,目前在彩电中用得很多。它的图形符号见图 1 ( 1 ),文字符号是“ R F ”。
电容器的符号(电容器是什么?)

  详见图2 所示,其中( a )表示容量固定的电容器,( b )表示有极性电容器,例如各种电解电容器,( c )表示容量可调的可变电容器。( d )表示微调电容器,( e )表示一个双连可变电容器。电容器的文字符号是 C 。

电感器变压器的符号(线圈电感)

  电感线圈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3 。其中( a )是电感线圈的一般符号,( b )是带磁芯或铁芯的线圈,( c )是铁芯有间隙的线圈,( d )是带可调磁芯的可调电感,( e )是有多个抽头的电感线圈。电感线圈的文字符号是“ L ”。

变压的图形符号见图 4 。其中( a )是空芯变压器,( b )是芯或铁芯变压器,( c )是绕组间有屏蔽层的铁芯变压器,( d )是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e )是耦合可变的变压器,( f )是自耦变压器,( g )是带可调磁芯的变压器,( h )中的小圆点是变压器极性的标记。

送话器、拾音器和录放音磁头的符号

  送话器的符号见图 5 ( a )( b )( c ),其中( a )为一般送话器的图形符号,( b )是电容式送话器,( c )是压电晶体式送话器的图形符号。送话器的文字符号是“ BM ”。

拾音器俗称电唱头。图 5 ( d )是立体声唱头的图形符号,它的文字符号是“ B ”。图 5 ( e )是单声道录放音磁头的图形符号。如果是双声道立体声的,就在符号上加一个“ 2 ”字,见图( f )。
扬声器、耳机的符号
  扬声器、耳机都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声音的换能元件。耳机的符号见图 5 ( g )。它的文字符号是“ B E ”。扬声器的符号见图 5 ( h ),它的文字符号是“ BL ”。
接线元件的符号
  电子电路中常常需要进行电路的接通、断开或转换,这时就要使用接线元件。接线元件有两大类:一类是开关;另一类是接插件。
    1 )开关的符号
  在机电式开关中至少有一个动触点和一个静触点。当我们用手扳动、推动或是旋转开关的机构,就可以使动触点和静触点接通或者断开,达到接通或断开电路的目的。动触点和静触点的组合一般有 3 种: ① 动合(常开)触点,符号见图 6 ( a ); ② 动断(常闭)触点,符号是图 6 ( b ); ③ 动换(转换)触点,符号见图 6 ( c )。一个最简单的开关只有一组触点,而复杂的开关就有好几组触点。

点下方表示推拉的动作;( d )表示旋转式开关,带 3 极同时动合的触点;( e )表示推拉式 1×6 波段开关;( f )表示旋转式 1×6 波段开关的符号。开关的文字符号用“ S ”,对控制开关、波段开关可以用“ SA ”,对按钮式开关可以用“ SB ”。
内容较长,53页文档内容,下载附件看:

网友:
若不知电路的作用,可先分析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关系。如信号变化规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位问题是同相位,或反相位。电路和组成形式,是放大电路,振荡电路,脉冲电路,还是解调电路。

网友:
电路原理图常用分析方法详解,收藏了。

网友:
如何分析电路原理图,电路原理图常用分析方法详解。不错的资料,必须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