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桥连的主要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7-29):
因素A:焊锡膏的质量问题↓

①焊锡膏中金属含量偏高,特别是印刷时间过久,易出现金属含量增高,导致IC引脚桥连;②焊锡膏粘度低,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③焊锡膏塔落度差,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解决办法:需要工厂调整焊锡膏配比或改用质量好的焊锡膏

因素B:印刷系统↓

①印刷机重复精度差,对位不齐(钢网对位不准、PCB对位不准),导致焊锡膏印刷到焊盘外,尤其是细间距QFP焊盘;

②钢网窗口尺寸与厚度设计失准以及PCB焊盘设计Sn-pb合金镀层不均匀,导致焊锡膏偏多;

★解决方法:需要工厂调整印刷机,改善PCB焊盘涂覆层;

因素C:贴放压力过大↓

焊锡膏受压后满流是生产中多见的原因,另外贴片精度不够会使元件出现移位、IC引脚变形等;

因素D:再流焊炉升温速度过快,焊锡膏中溶剂来不及挥发

★解决办法:需要工厂调整贴片机Z轴高度及再流焊炉升温速度

网友:
焊锡膏的质量问题

网友:
印刷机重复精度差,对位不齐(钢网对位不准、PCB对位不准),导致焊锡膏印刷到焊盘外,尤其是细间距QFP焊盘

网友:
焊锡膏受压后满流是生产中多见的原因,另外贴片精度不够会使元件出现移位、IC引脚变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