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调试串口无显示?

楼主(2021-07-29):
我做了块ARM板,是仿MINI2440的原理,去掉了一些LED,蜂鸣器等小实验。用JTAG下载了MINI2440的SUPERVIVI进去想先检测一下串口的显示,看CPU是否完全工作了,结果烧写完以后,串口没有显示。这说明了啥问题哈,串口的连线我检查了,是一样的接法,而且也是用的直连线,还要怎么去排查?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启动模式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
    另外先使用JTAG等工具看看能不能检测到CPU

网友:
    找到一个IO,试着一直把它置低,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