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保险丝选择慢断还是快断?

楼主(2021-07-29):
电源模块保险丝选择慢断还是快断?

网友:
快熔断保险丝只要电流超过其额定值瞬间即熔断,只能作短路保护,而慢熔断在电路出现非故障脉冲电流时会保持完好,对长时间电流过载起保护作用,同时具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
快熔断保险丝和慢熔断保险丝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对瞬间脉冲电流的承受能力,从技术上来讲,慢熔断具有较大的熔化热能值,保险丝熔断所需要的能量较大,对于同样额定电流的保险丝来说,慢熔断比快熔断耐脉冲的能力要强很多。因为慢熔断保险丝比同规格的快熔断保险丝要大,在电路发生过电流时,熔断时间会比快熔断的要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