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4层板,接地孔必须大于TOP孔?有这种说法吗?

楼主(2021-07-29):
对于4层板,接地孔必须大于TOP孔?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所谓的TOP孔是指什么?一般4层板对于普通板厂而言孔径做到0.25到0.3左右都是可以的,如果超过0.35左右的孔白油放在孔上就会出现残缺现象,一般接地孔就0.25-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