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孔是12mil 时,连接性检查 错误;改成16mil 就没有错误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07-29):
接地孔是12mil 时,连接性检查  错误;改成16mil 就没有错误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和接地孔的孔径大小是无关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把所有GND连接进来,不管是平面连接还是一根线连接到底。

网友:
有线没有从过孔的中心走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必须一个GND焊盘一个GND过孔的检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