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硬件,买单片机还是树莓派好

楼主(2021-07-29):
新手想玩硬件,买单片机还是树莓派好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还不是很准确,题主首先要知道“玩硬件”是个什么概念,硬件是个太宽泛的定义,实际上任何技术都是多少和硬件相关的(哪怕是纯算法工程师,也要考虑硬件架构才能设计出最优算法)。

网友:
我想楼主想说的应该是嵌入式硬件开发在嵌入式开发中,具体分下来:底层可以到模拟电路(射频、电源等),数字逻辑电路(FPGA、CPLD等);上层一点有汇编开发(比如Bootloader,纯硬件相关);再上层一点有Kernel驱动开发(连接硬件和软件);再往上就是操作系统层级了,各种APP应用软件就在这一层;继续往上抽象,就是软件框架和算法层面了。所以我们来看看,Arduino的开发其实属于Kernel那一层,也就是裸机程序,而树莓派则一般在操作系统那一层(不考虑驱动开发),这样题主应该就知道他们的本质区别了。抽象的层级越高,要实现某个功能会越来越容易,但是相应的自由度会越低。这么说题主可能还是不太直观,给题主看几个我之前做的项目: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中我介绍了制作迷你机器人的过程,其中就有从第一代用纯Arduino实现,到最新款的用纯APP实现的效果

网友:
对于题主有几点建议:1.从Arduino入手,找几个开源项目熟悉开发流程,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和成就感2.用什么硬件平台以及工具取决于你想做什么东西,没有万能的工具3.不要局限自己的知识边界,没有人说玩单片机就不能用树莓派了,电子世界其乐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